如何扩大铜箔层和元件的距离

楼主(2009-08-27):
近来画了一块板,差不多收工了,到了最后的一步,在PCB板背面接地大面积敷铜,执行命令:place polygon plane,然后背面敷满了接地的铜箔,但是仔细观察,发现每一个DIP的元件引脚和敷铜层太近距离了,只有0.25mm,怕焊接元件的时候发生短路,我想最少要0.5mm,请问怎么样设置可以到达0.5mm,谢谢!

网友A:
铺铜前设置安全距离为20mil,铺铜后再把安全距离改回去

网友B:
3楼的是俺以前使用的方法,其实应该是在规则里面加一个对覆铜间距的规则

网友C:
设置安全距离来调整

网友D:
添加一个新的安全距离,所选的对象为GND和all,距离设定为0.5

网友E:
给个详细的方法吧。
desing-〉rules-〉在routing里选clearance constraint点add,选object kind,把polygons勾上。然后设定距离,ok
99se的规则用得好了还是很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