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仪表放大器AD623将小信号放大,小信号的范围是多少呢?

楼主(2009-08-27):
我用函数信号发生器产生的正弦波作为输入信号,为什么放大出来的的信号变成了半波整流?

网友A:
单电源供电不能用地做REF

网友B:
单电源REF要接到VCC/2. 输入接地就失去仪表放大器的优势了。建议测试可以这样,正式使用时还是差分输入好。

网友(2010-06-24):
不是REF的问题吧,是输入信号的共模电压要在两伏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