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放大电路的问题

楼主(2009-08-27):
(无正文)

网友A:
图中如果前面两电源的中点是地的话,烧U4也就不奇怪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弱弱的问一下,为啥呀,本来是想让它反馈回地,增大共模抑制比的,应该怎么改的

网友B:
毛病多多:
1,U4输出等效对地短路
2,OP07输入阻抗最小7M欧, 200K电阻造成最大分压误差2.9%
3,用正负15V电压做桥驱动,电源误差很大,精度很低

彭建学 上海

网友A:
如果桥路供电是悬浮的,你这样做是可以提高共模抑制比。
注意老彭的意见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谢谢,强
那如何来做让电源地浮动,来增大共模抑制比
还有电桥是用来产生被测信号的,有影响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谢过,我第一次发帖,就有这么多高人指点,嘿嘿,谢谢大家

网友A:
被检测信号已经共地,没必要加直流共模抑制电路,
如果信号线较长,可以考虑在信号通路上加交流共模抑制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