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851差分输出与单端输出的问题

楼主(2009-08-27):
手册上面说可以使用差分输出,但为什么FREQUENCY SYNTHESIZER EVALUATION BOARD上面却使用单端输出?而且能搜得到的应用电路也清一色使用单端输出。我有以下几个问题:
1.不是说差分输出可以有效抑制共模信号吗?单端输出有何优势?
2.既然出来都要用运放放大,为何不使用差分输出?
3.单端输出有直流分量,那么差分输出有没有?
4.两个输出脚对地接的电阻阻值如何确定?
请赐教。

网友A(2010-02-17):
单端输出因为简单吧,不然你得用OPA或者Transformer。
电平够用,放大干嘛呢?
P=A+C, N=B+C; D=P-N,D没有直流分量在这里。
输出电阻决定输出阻抗,比如你通过50ohm微带或cable,那你的I-V电阻也是50ohm,那么反相端则为25ohm,因为P与N要平衡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