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高手,这段程序怎样改成上升沿触发方式

楼主(2009-08-27):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1=P0^0;
sbit LED2=P0^1;
sbit LED3=P0^2;
sbit K1=P1^0;
sbit K2=P1^1;
sbit K3=P1^2;
void delayms (uint ms)
  {
    uchar i;
while (ms--)
{
   for (i=130;i>0;i--);
}
}
void mian (void )
  {
   uchar flag=1;
    P0=0XFF;
P1=0XFF;
while(1)
{
   LED1=K1;
   LED2=K2;
   if((K3==0)&&flag)
    {
     LED3=~LED3;
  flag=0;
  }
       else if(K3==1)
        {
         flag=1;
        }
      }
   }

刚学单片机不久,只知道下升沿的触方式,

网友A:
if((K3==1)&&flag)
    {
     LED3=~LED3;
     flag=0;
  }
else if(K3==0)
   {
    flag=1;
   }

楼主:
好了,
if((K3==0)&&flag)
     {
     //LED3=~LED3;
     flag=0;
     }
     else if((K3==1)&&!flag)
     {
          LED3=~LED3;
      flag=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