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54电流误差放大器输出电压?

楼主(2009-08-27):
uc3854电流误差放大器输出电压是多少?我测得是高电平15v,我有心买了一个片子,测得也是15v,为什么不是7.5v的基准电压?另外,我的锯齿波的幅值是1-6v,我觉得应该是0-5v。谢谢。

楼主:
问题解决了,我用变阻器并到电流误差放大器反相输入端(4脚)和输出端(3脚),通过改变电阻改变输出电压,使其与锯齿波有交点。

网友A(2013-04-10):
今天下午我也在调uc3854,但是有点问题,首先,SS脚的电平只有3V左右,pdf上说应该有8V左右;其次,没有出PWM波形,3脚始终是低电平。求解释,不胜感激

网友B:
没有波形说明你的芯片没有正常工作,UC3854正常工作电压在大于1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