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逆变器的问题

楼主(2009-08-27):
前面用boost升压电路,将56V直流电升压到388V,后面接大电感构成电流型逆变器,这样接会出现什么情况?用MATLAB仿真了一下,升压电路输出能达到600V左右,可逆变输出电压10V左右,逆变输出电流1A左右,我的目的是逆变输出要220V,这种方案行不通吗?请各位高手帮我分析分析原因,小弟不甚感激!初学者的问题,请谅解。电路图如下

网友A:
功率型BOOST, 变比太高的话, MOS的关断损耗很大, 升压比要控制在3倍以内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请问那是因为我的升压比太高了,损耗太大,导致最终输出达不到220V吗?我感觉是不是升压后BOOST输出电流很小,而电流型逆变器调制的是电流信号,所以逆变输出的电流太小,根据欧姆定律,在负载上的压降就小了呢?

网友B:
既然楼主目的是要输出220V,为何选择电流型逆变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看中了它的输出电流波形不随负载变化的优点,所以想做个输出电流波形为正弦波的电流型逆变器试一下,不知道可否实现,理论上行的通也可以,麻烦各位了,再给一些建议吧

网友B:
输出电流波形不随负载变化,那么负载变化时输出电压一定变化,怎么能达到输出电压220V的目的?
建议给不出来,除非把你的方案推翻重来。其实电路相差很少。

楼主:
回复 网友B:
首先谢谢maychang对我的问题的热心解答!
     我说的不准确,应该说“负载变化时它的输出电流波形维持正弦波形状,但是幅值可能会变化。”
     当负载变化了,电压(也可以说是交流电压的有效值)肯定会发生变化,通过对负载两端电压的检测,构成电压闭环反馈,依照差值改变电流的调制比,从而改变电流的幅值(即改变了有效值),使电压维持在220V左右(用微控制器做),这样可否行的通?

网友B:
电流型逆变器并非“负载变化时它的输出电流波形维持正弦波形状,但是幅值可能会变化。”
要使波形为正弦,是靠PWM占空比变化实现的。
电压反馈当然可以稳定输出电压,但首先要你的电路在未加反馈时可以输出220V。如果未加反馈时不能输出220V,那么加了反馈之后仍不能输出220V。

网友C:
你升压不闭环?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为什么不能输出220V?
我是这么想的,直流侧实际接600W输出功率的直流电源的话,升压升到388V,这时的电流只有1.5A左右,逆变输出只可能比1.5A还要小,假如我接一个负载,它的内阻至少要达到146.66欧姆*1.5=220V,有这么大内阻的负载吗?
额定电压这个概念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用电器正常工作时候的电压;什么时候为正常工作状态?我可以控制流过他的电流来控制它两端的电压为额定电压吗?)
还有一个问题,用Matlab仿真的时候直流电源模块按负载可以提供任意大的功率吧?那怎么仿真的时候会出现电流电压都很小的情况呢?我负载功率设置很大时,电流电压还是上不来。谢谢你:) !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的意思是升压比一定的情况下,接上后级电路,还会影响BOOST的输出电压吧?如果是这样我加上闭环试试,但是这会影响逆变器输出电压的大小吗?后面是一个电流型逆变器。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