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学DSP对大量数据放在哪没有概念,请各位前辈指导一下!

楼主(2009-08-27):
12, 12, 79, 12, 12
12, 12,124, 12, 12
12, 21, 12
16, 40, 16
16, 47, 16
17,115, 17
17,130, 17
18, 12, 18,113, 18, 12, 18
18, 12, 18,131, 18, 12, 18
实际的表要比上面这个大一些,长一些,每一行代表一种事件,我这里就姑且让以上这个表代替全部的情况吧;现在我的程序要计算出一组数据(长度就像上面每一行的长度一样不确定),这组数据中的第1个与上面这个表中的每一行的第一个数相匹配,第2个与以上每一行的第二个相匹配......直到匹配成功为止。然后程序不断如此循环。
我现在使用的是DM642开发板,请问我上面这个表应该怎么申明?  能不能声明成unsigned int型的,如果是,那么它应该被存到 Internal RAM (L2)里对吗?
如果放在SDRAM应该怎么声明?

网友A:
建议先去研读一下CMD文件,这个文件就讲到地址的分配及在程序里如何指定变量到什么空间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