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怪问题

楼主(2009-08-27):
真是怪了!大家帮我分析下。我的问题如下:   我是用单片机接受编码器的脉冲信号,从而算出编码器的速度,将速度显示在液晶上,现在问题是:我用89C52单片机做的时候,完全正确,但是用P89V52做的时候只要有编码器信号进来,速度显示出来的是乱码(初始化的时候显示0000,不是乱码),而这两个单片机是完全兼容的啊!请大家帮我分析下,这是什么原因?    我在线等待。。。。。。。

网友A:
液晶乱码可能有2个问题,1时序,2电平;换单片机如果没用到6分频那就是驱动口线的电平问题,电平有毛刺可能会乱码的,如果是电平问题,驱动口线加上拉电阻试试看

楼主:
上拉电阻已加,但问题还是没解决,现怀疑是时序问题,但是为什么用AT89C52又可以呢,我检查了晶振,晶振是没有问题的,请大家帮忙分析下啊!到底问题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