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来看看:振荡电路的非门换用CPLD集成为何不振荡了?

楼主(2009-08-27):
各位,事情是这样的,原来电路如图:

上述非门芯片采用74HC04,工作正常,能输出正常的40MHz的频率信号;

现把其中的非门芯片(74HC04)换成在CPLD里集成,这时问题出现了,振荡电路不再起振,不知哪位有这方面经验,经测试发现A点为3.3V,B点为0V

网友A:
是用CPLD资源构成的晶体振荡电路么?那应该是外电路或元件参数的问题。

楼主:
以前参数没有变化,现已经电路贴出,参数标出来,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不胜感谢!

网友A:
该电路对非门有特性参数要求,CPLD片内资源在这方面未必能和74HC门电路兼容。

网友B:
楼主需要进一步熟悉这个振荡器的原理。楼主的振荡器是采用带施密特触发器的数字门电路实现的,同时要求门电路有很高的输入电阻和较低的输入电容。而CPLD完全无法满足这个电路的要求,所以无法工作。

网友C:
CPLD内部的反相器与04不同,只能是等效为反相器

楼主:
感谢5楼、6楼的回复,根据你们所说,

是否可以理解为用CPLD来是不能实现这个电路了呢?

如果不是这样,

应该对本电路做怎样的修正?

网友D:
对于振荡不起振,5楼的说得很有道理,我也学习了。我以前做
CPLD的电路,时钟进CPLD时钟管脚前会经过一个非门。作用是
整波,使时钟波形好一些。我不知道楼主为何将非门移到CPLD内部,
这样有什么用意呢?

网友E:
这个电路不能要CPLD的

网友F(2012-04-18):
使用无源晶振降低功耗,用cpld内部的反相器能否实现?

网友G:
5楼所言差矣。 "楼主的振荡器是采用带施密特触发器的数字门电路实现的,". 事实上,74HC04不带施密特触发器。带施密特触发器是74HC14。

对楼主用74HC04构成40MHz的振荡器能够启振表示怀疑。用30MHz的晶振能够启振就不错了。用74S04试试。

楼主说:“换成在CPLD里集成,这时问题出现了,”。其实,楼主电路是否振荡,主要取决于反相器的频率特性。楼主电路外围元件参数没问题,同时,与门电路有输入电阻和输入电容亦无大的关系。也就是说,如果CPLD的频率特性足够快,启振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H:
弱弱的问一下, 楼主所示的振荡器,一般用74HC04、74HC14、还是74S04? 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G:
回LS:
1. 工作速度:74F04 > 74S04 > 74HC04 > 74HC14;带施密特触发器74HC14速度比74HC04要差!
2. 通常,器件工作电压越高,工作速度越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