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LTEK MCU] 在HT49R50A-1中,WDT时钟来源有哪些

楼主(2009-08-27):
在HT49R50A-1中,WDT时钟来源有哪些?

网友A:
时钟源的问题,HT的MCU基本都差不多,具体的HT49R50A-1芯片的WDT时钟源有以下三个
1:专用的内部RC振荡器
2:指令时钟
3:实时时钟振荡器。

网友B:
在HT49R50A-1中,WDT时钟来源有3种:system clock/4、RTC OSC、WDT OS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