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新手关于JTAG和ISP的提问题

楼主(2009-08-27):
想搞搞AVR,在淘宝上看了JTAG和ISP,不知道买那种好,
JTAG适用的芯片少
ISP适用的芯片多
大虾们给点建议

网友A:
JTAG可以用仿真器,ISP价格便宜,要是有开发板,且只是学习一下,可以不买JTAG,长远看都要买

网友B:
我以前做AVR的时候用过的一个JTAG下载线,你可以看一下,当时是用在atmega16和128上的
https://bbs.21ic.com/frame.php?fr ... c.com/icnewest.html

网友C:
买个二合一
价格低于单独的两个

网友D:
JTAG可以用仿真器,ISP价格便宜,长远看都要买, 买个二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