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9222 TM00 PWM写数据与实际PWM宽不成比例

楼主(2009-08-27):
F9222 TM00 PWM写数据与实际PWM宽不成比例,有时正确,有时不正确.
配置如下:

void TM00_Init(void)
{
TMC00 = 0x00;

/* TM00 PPG output */
PRM00 = 0x00;/* fXP/2^8 */
TOC00 = 0x1B; //0x12
CR000 = 20; //Cycle
CR010 = 8; //Dute
TMIF000 = 0; // 清中断标志位
TMMK000 = 1; // 屏蔽中断

/* Set TO00 pin */
PM3 &= 0xFD;
P3 &= 0xFD;
CRC00 = 0;
TMC00 |= 0x0C;/* clear & start occurs on match between TM00 and CR000 */
}

下面实现的功能是用串口控制PWM的比例,W ,S控制PWM比例,可以在控制的过程中CR010的实际数值与P31口,输出PWM比例有时突然跳变不成比例,
是否在CR010寄存器改变后,需要其他的操作?...........

#pragma vector = INTSR6_vect
__interrupt void MD_INTSR6(void)
{
  UCHAR rx_data,c;
//  UCHAR err_type;

// err_type = (UCHAR)(ASIS6 & 0x07);
  rx_data = RXB6;
  gUart6RxLen++;
  //OSPT00 = 1;

    if (gUart6RxLen > 0)
    {
     //TMC00 = 0x00;
    c= TOC00;
    TOC00=0;
     switch(rx_data)
     {
    case 'W'://++
    case 'w':
     if(CR010 < (CR000-1)) CR010++; else CR010=0; break;

    case 'S'://--
    case 's':
    if(CR010 > 0) CR010--; else CR010=(CR000-1); break;
     }
      TOC00=c;
  //   while(TM00);
  //   CR010=CR010;
  //   while(TM00);

    }

}

楼主:
使用过NEC处理器的同志们帮一下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