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PSOC Designer软件安装问题

楼主(2009-08-27):
安装的是psoc designer 4.4,在安装程序即将完成时出现一个错误'device drive installation wizard' ,然后提示说:'the current language is not supported by the device drive installation wizard ',如附件中图片psoc所示,电机确定后也能安装完成,但是在新建一个工程时,选择器件,当鼠标点击任意一个器件时,总会出现一个'Internet Explorer 脚本错误',提示说‘当前页的脚本发生错误 ’,如附件中图片psoc-1所示。

   如果忽略掉这个错误,继续往下进行,当进行到‘Device Editor’时,就会弹出错误‘object error’,如附件中图片psoc-2所示,点击确定后会出现‘cant find it.undefined’,如附件中图片psoc-3所示,出现这两个错误后'Bhilding pinout'不能完成。查找了好久也没有发现原因

我查看psoc designer 4.4的安装要求,需要IE的版本是:IE6.0 SP1,我的IE版本是:6.0.2900.2180 SP2,版本高了不会出现不兼容的问题吧?希望高手能够指点!不胜感激!谢谢!

楼主:
解决方案:不要装瑞星软件!

网友A(2010-02-27):
不要装瑞星软件!如果都不行的话,所有杀毒软件都不要安装,然后重新装你的psoc designer,这样应可以可以的。

网友B:
瑞星啊,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