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瀚荪《电路》里的一道题

楼主(2009-08-27):
李瀚荪《电路》上第五章有这么一道题:
求Ua.
答案是-4.45V.我死活算不出,请高手帮忙。
谢谢!

楼主:
高手支招啊!

网友:
你给二极管压价是多少?0.7v?

楼主:
那是作为理想二极管,导通时是0V.

网友A:
显然图中二极管不是导通就是截止。
先假设一种情况,比方说假定二极管截止,那么二极管中没有电流,可以将它拿掉。然后计算二极管两端的电位。计算的结果如果确实是二极管正端电位低负端电位高,确实截止,说明假设正确,这就是本题结果。如果计算出二极管正端电位高而负端电位低,说明当初假设错误,改过重来一次计算。
对不知道工作状态的器件,找出可能的所有状态,逐一计算,这是一种方法。不仅在这样的简单电路中,在相当复杂的电路中也常用,当然,计算可能非常复杂。

楼主:
谢谢5楼。我算出来了。

网友B:
过程呢?写来看看嘛

楼主:
首先判断二极管是导通的,于是就相当于短路。
然后用戴维南等效定理,得出60K电阻之外的电路
等效为一个电源5V,电阻为7.5欧的电路。
所以,V=5/67.5*60=4.44V.

网友C:
1,设D断开
   D左边电位-20V, 右边+26.67V
    故,D实际导通。
2,设D左边电位B,导通压降0.7V,流过D电流I(mA)
   则有
    (60-B)/20+I=(B+100)/20

      (40-B-0.7)/30=I+(B+0.7)/60
3,解得
     B+0.7=-17.3V

彭建学  上海

网友D:
多问一句,要求的是Ua相对地的压差呢,还是Ua相对图中某一点的压差!光写求Ua,可以解出5个答案呵!:P

楼主:
不知道。书上只是让求Ua.

网友E:
二极管肯定是导通的,忽略二极管压降,用叠加原理算。-100V单独作用时Ua=-33.3V,+60V单独作用时Ua=20V,+40V单独作用时Ua=8.887V,三个加起来是- 4.446V。

网友F:
我也绣一下我的解法,等效电路法:
左边等效为一个-20V的电源,内阻10KR:
右边等效为一个80/3V的电源,内阻20KR:
现在变成只有两个电阻的分压电路:
Ua=-20+(80/3+20)/3=-4.44444444

网友C:
1,设D断开
   D左边电位-20V, 右边+26.67V
    故,D实际导通。
2,设D左边电位B,导通压降0.7V,流过D电流I(mA)
   则有
    (60-B)/20+I=(B+100)/20

      (40-B-0.7)/30=I+(B+0.7)/60
3,解得
     B+0.7=-4.444V

彭建学  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