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P113 和TLP521 区别

楼主(2009-08-27):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要看具体的规格书了
我们这里没有这两款光耦的规格书
万一说错了导致损害您的电路板
那就太不好意思了

楼主:
谢谢哈,我再查查资料

网友A:
不客气
有什么我们可以帮到忙的尽管联系我们

网友B:
两个光隔的驱动电流应该不同

网友C:
你可以比较它们的电压,电流特性

网友D:
应该不能换着用。。。

网友E:
有时可以换着用,有时不可以,那要看你运用的场合,而且两款芯片运用的外围电路也不一样

网友F:
两种光隔的型号不同,各种参数不同,应该不能换着用的

网友G:
这要看两款芯片的芯片资料,比较其中的参数

楼主:
我问的关键是两种光耦各用在什么场合,感觉它们就是驱动电流不同,没什么其他区别

网友F:
参数不同,主要导致后继驱动能力不一样,可根据实际所需驱动电流进行选择

网友F:
补充一点,实际运用过程中,不要用光隔直接驱动继电器,最好用一个三集管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