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距离的计算方法

楼主(2009-08-27):
无线通信距离的计算方法
附件:无线通信距离的计算方法

网友A:
这个计算出来的距离都超远。。。。。。

网友B:
比较理想的情况,实际上会相差很远,实际效果能达到计算的5%~10%的很不错!

网友C:
理想的计算。
对于无线传输距离,有很多模型可以参考,比较准确些。

网友D:
应该加上很多的实际模型。

欢迎访问www.chm2m.com M2M世界网,大量WSN,Zigbee,RFID,GSM等资料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