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新IC能不能用啊?可靠性怎么样?

楼主(2009-08-27):
如题

网友A:
追求产品的可靠性就绝对不能用,做实验或学习的话,只要器件参数完好问题一般不大,不过还是建议尽量远离翻新货,IC翻新过程中伴随着严重的环境污染,其商业链中也常常充斥着欺诈等非道德行为,不要贪小便宜吃大亏。有关翻新货的识别方法可以看看我几年前写的一篇帖子,在我的Blog中也有收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