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互感器的极性?

楼主(2009-08-27):
(无正文)

网友A:
互感器不讲极性的,应是线圈的同名端和异名端,如此,在接线时,只要确定了初级的接法,次级的接法就决定了输出极性。
测试同名端的方法:用一节电池和一台万用表,万用表置于电流档,注意先用大电流档,指示不明显时减小档位。将电池瞬间接通初级,注意只能是瞬间,这时次级感应电流的极性即可判知,然后根据电池和初级连接的极性就能判定同名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