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电池充电的问题

楼主(2009-08-27):
手机电池充电器输出电压大于电池额定充电的电压,会损坏电池吗?

网友A:
要测量带载后的端电压,而充电终止电压不能高于电池的限额,对于常见单节锂电池而言,充电终止电压为4.2V。

网友B:
我正打算自己动手做一个MP4的充电器 正有这个疑问
就怕把电池烧了

网友A:
锂电池充电IC很多,特别是线性的,很便宜,用常见的5V电源供电,全部电路成本也就几块钱,但性能比市售的山寨货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