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位乘法算法消耗资源的比较

楼主(2009-08-27):
今天看到书上有个8位乘法,是用加法原理累加而成,一时兴起,和cpld组的16位乘法移位原理比较了一下。
当8*8乘法时,消耗了134个LE;程序如下:
用CPLD组的16*16 代码,编译后消耗了146个LE.
当把SIZE = 16后,要消耗惊人的526个LE。
/*********************************************/
module mult_repeat(outcome,a,b);
parameter size = 16;
        output[2*size:1] outcome;
input[size:1] a,b;
reg[2*size:1] outcome;
reg[2*size:1] temp_a;
reg[size:1] temp_b;
always @(a or b)
begin
  outcome = 0;
  temp_a = a;
  temp_b = b;
  repeat(size)
   begin
   if (temp_b[1])
    outcome = outcome+ temp_a;
   temp_a = temp_a <<1;
   temp_b = temp_b >>1;
end
end
endmodule

网友A:
你这个代码是完全组合逻辑和直接乘没啥两样啊,都不知道能不能综合成乘法器啊

网友B(2009-09-26):
这样做不是好方法,多级流水的乘法器才是好的,逻辑级不长,流起来还只要1拍,兼顾了频率和节拍数

网友C:
高速高资源占用:
Look-Up Table (LUT) Multipliers

低资源占用:
Partial Product LUT Multipliers
Row Adder Tree Multipliers
Constant Coefficient Multipliers
Modified booth
CSD

还有各种加法器树的乘法器,基本都可以流水。
根据需要,去搜索一下吧。

我在研究arithmetic,可以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