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那个高手说一下Proteus 6.9 SP4的总线怎么画的

楼主(2009-08-27):
网上没有Proteus 6.9 SP4那些资料,看到那些仿真原理图想学一下.按照PCB的原理画法不行,那位高手指一下,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点圈里的那个按钮就可以了。

楼主:
总线是可以画出来,添加不了引脚功能,而且用楼上说的那个功能不能画拐角,只能画90度的转角.

楼主:
就是不知道引脚的添加和总线45度的拐角.

网友A:
给你推荐个网站,你可以去那里问。
专门的PROTEUS论坛。
PROTEUS.5D6D.COM

网友B:
45度很容易,你按住ctrl键操作就可以了

网友(2015-12-09):
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