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脚电机

楼主(2009-08-27):
我有个5脚的无编码器,无反馈电动机,5个脚分两组。分别是110V交流电源,正零负。怎么才能转起来?

楼主:
我都不知道,看来知道的就是少,真知道的也不上网。

楼主:
上面漏两字,应该是伺服电机。

网友A:
早几天才出个4脚电机,现在又来个“5脚电机”???

还是那句话:无图无真相,先上PP再说!

网友B:
呵呵,是步进马达吧?

网友C:
交流?直流?
你量量电阻看看
有可能两根是制动绕组的连线

楼主:
没图,这个电动机是交流伺服电机。不是步进电机结构跟普通交流电动机一样

网友C:
我猜想有三根是 U V W 另外两根是制动绕组的连线

没铭牌吗

楼主:
有铭牌,分别是110V交流电源两根,正,零,负三根。就是搞不转。

网友A:
无语,
叫你拍张照片就这么难?

网友D:
参考一下。
很早以前工厂里一种“圆图记录仪”用来控制温度的,里面用这类电机控制指针和墨水记录偏转。电机通过220:110变压器接交流110V,另两根线接电子管推挽输出(隔离)变压器,变压器次级中心抽头接剩下一根线。两根线也是交流110V(**中像是方波),相位不同,与交流110V相位相差前、后90度,驱动电机正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