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怎么解决系统上电时继电器乱动作的问题。

楼主(2009-08-27):
注意MCU的输出口在上电时不能处于一个确定的状态。是普通的MCU。

这个问题上次记得有哪个老大说过可以解决,但是没有给出解决方法。

特发帖咨询一下。

说不定以后就可以用上了。

网友A:
除了老的51可能出现这个问题外,现在新的MCU都基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了,主要是产生RST信号前,数字电路处于一个不确定的输出状态,所以尽量选择那些新出的MCU型号,并且尽量选择内部的RST或者使用专用的RST复位芯片,尽量不要选择RC组合做RST复位信号,也尽量不要选择高电平复位的MCU,因为上电是高电平的建立会需要一个时间,而低电平却是极为瞬间的事情。

如果还不放心,那就需要额外再增加一些电路,呵呵,但除非设计有问题,一般通过以上问题就已经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网友B:
已单独开帖做解答,楼主移步自行查看。
不少新设计MCU虽说如3楼所言做了些改进,但并非所有MCU都如此,且不仅仅是老51,严谨的设计则不应指望MCU厂家替你解决这个问题,通过适当手段,这个问题非常容易解决,只是需要换个思维方式而已。

网友C:
一般在初始化上电的时候就给端口附值,让他们不要乱动,到一个确定的状态

网友D:
“一般在初始化上电的时候就给端口附值,让他们不要乱动,到一个确定的状态”呵呵,能操作了就不叫复位了。

楼主的设计漏洞,你要保证端口在复位期间(即使是长期处在复位状态),继电器都不会误动作,一般用上下拉解决。

网友E:
可以再输出端口接一个电容到地,当上电瞬间即和地导通,也就不会乱动了!!

网友D:
可以再输出端口接一个电容到地,当上电瞬间即和地导通,也就不会乱动了!!
引用 网友E:

不过对数字端口有害,在产品里慎用。

网友A:
串一个电阻就没事了。

网友F:
简单解决办法:主要指51单片机,单片机口线在输出到继电器的驱动电路之前先进入具有3态功能的芯片,如74hc573,输出使能端接单片机的某1个IO口。单片机上电时所有的IO口都是高电平,这样由于573输出是高阻状态,继电器驱动电路不会动作。

网友G(2011-03-24):
程序初始化端口应该可以处理

网友H:
这个问题遇到过,解决的方法很简单:
电阻 + 电容 作为驱动 PNP 三级管的电源。额外的好处是电容可以提供一个瞬态驱动电流,而稳态时的电流可以较小。

网友I:
也遇到过这种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