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数码管隐藏的引脚不用连吗

楼主(2009-08-27):
LED数码管隐藏的引脚不用连吗?就是接地的那个引脚。

网友A:
当然要啦,不接地怎么工作

网友B:
什么叫LED隐藏的脚?

楼主:
在做led数码管元件的时候有个GND,不是要设置成隐藏的嘛,在原理图里看不到隐藏的GND,是不是就不用接了?

网友C:
如果你已经定义为GND了,可以不显性地画出来。但其网络表中会自行连接。

楼主:
明白了,只要引脚属性里设置成GND就可以了,对吧

网友C:
引脚名也要定为GND。

网友D:
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引脚要隐藏,但是制作PCB封装的时候,这个引脚就无法隐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