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人请进 请教问题~~~

楼主(2009-08-27):
手上一项目,采集0-5V电压,单片机AD采集。方案为线性光耦HCNR201+运放324实现,电路如图
先测试出现问题,当输入大于等于零点9伏以后,输出正常;当输入在0-零点9伏的时候,输出始终是0.6V(5/3.3*0.6大约为0.9V),测试多路结果都是这样,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做过类似的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A:
线性光耦也有线性区限制的

楼主:
线性光耦也有线性区限制的
Chunyang,像这个电路该如何改进呢?有好的建议吗?谢谢

网友B:
给光耦加偏置,另外那个运放是轨到轨的吗?最好也加个偏置吧。

网友C:
324肯定不是轨到轨了

网友D:
用324要加偏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