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角波发生器

楼主(2009-08-27):
请教个问题,我想得到一个频率(1Hz---1KHz)可控的三角波,之前用AD9833做过,频率和相位这些控制都没问题,但是输出幅度太小,只有几百mv,我后面要用到40V左右,结果放大倍数太大,噪声也给一起放大了,处理过,效果不大,所以想找一块输出幅度大点的芯片,请问哪位用过这种类型的啊?请推荐一个,谢谢

网友:
噪声大是因为PCB设计有问题。我做到十几伏波形很好,频率上100KHz.

网友A:
除了楼上说的PCB问题外,还有可能是电源噪声过大,需要加强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