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人帮指点一下关于检测交流电压的思路

楼主(2009-08-27):
我所想测的电压是三相380V的电压.我想用在MCU上用LED显示出来
.
但是380V的电压不能直接测量,我先是在网上搜了半天,看了一些
资料却是没有一点儿心得特来这里求助.
380V 经变压器→5V 然后用AD转换器 →MCU→LED
这里我不明白是不是这样.这个5V是要直流还是要交流.

是否有这类电路图,借参考一下.

网友A:
用电压互感器即可,测交流信号。

网友B:
这孩子,该不是一时脑筋“短路”了……

变压器出来的肯定是交流,而不会是直流。

电路的形式,应该是:整流→滤波→A/D→换算。

要换算的主要原因是你经过了变压器变压,从中产生了一个转换因子;另外就是交流电整流后的直流电压有一个系数。

楼主:
我在网上找到了相关的帖子.发现这个问题实际上还是很复杂的一个问题.

楼主:
不知道谁有相关的电路我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