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768晶体不能碰,一碰就停

楼主(2009-08-27):
晶体采用KDS的32768,电容负载6pF!启动的时候都没问题,实时时钟都可以走,
但是用手一旦碰到晶振的一个脚,实时时钟就不走了~即使用数字示波器,一按在
上面也不走~拿开又走了(用的是STM32F103C8的MCU)
有没有人知道怎么回事啊,小弟在此谢谢了啊~~

网友A:
你手碰晶振的引脚,相当于对地接了一个大电容,改变了振荡器的工作条件。同时人体成为一个天线,引入了很多干扰,你可以用手直接捏住示波器的探头看看干扰又多大。

RTC的晶体振荡器是低功耗的,它的驱动能力较弱,所以才要求使用6pF负载的电容,手碰晶体的引脚无疑是加大了振荡器的负担!

楼主:
哦,先谢谢~~香水~~
可是为什么数字示波器的探头接上去也会停呢,是不是也是类似的原因??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稍微起到点保护作用呢!

网友B:
你把示波器的探针打到,10X的位置,,别告诉我你找不到啊~~

网友A:
请使用小电容(<1pF)分布的示波器探头。

详细请看ST发布的应用笔记AN2867。

网友C:
小电容探头一般的小公司不好找……打到x10挡不行再在探针上串个电阻(只能做定性分析了)

楼主:
额,好像设置选项里面有个探头x10的选项,用的时候没有在意,
说实话那数字示波器我都还不怎么会用,明天去设置下看看效果,
回头再来~

楼主:
今天查看了下,探针和示波器的设置都是X10的,结果测量的时候还是会停止
发现个现象:按在晶振的一个脚上(连到OSC32-In)的那个,会停
            按在晶振的另外一个脚上不会停
            不直接按在晶体的引脚上,按在两个负载电容上面,都没事!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在负载电容之前,晶体没有没有完全起振,驱动能力较弱
                                在负载电容之后,晶体在电容的协助下,完全起振,驱动能力
                                增强,所以,就没有影响了
           纯属个人瞎YY,想拍的尽管拍!

楼主:
在两个负载电容上面用示波器怎么量都没事了
但是其中一个电容还是不能用手摸,还是会死!呵呵
看来是真的不能随便摸,人家有意见了

楼主:
额,我错了,那个按在负载电容上也不是100%没事
也会经常停止的~大家手上有芯片的,没事也可以摸
摸或这用示波器量量看看会有什么现象

楼主:
大家还是别随便摸了,我的芯片好像坏了,换了晶振和电容,现在怎么都不起振了,怎么摸也没用了
...........

网友D:
在示波器的探头前,接个小电容,比如1pF(可以试着换成大点的电容),应该就不会影响示波器的测量了。但幅值会变小。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查了下我们示波器探头的参数
输入电容:       1X:26pF±5pF
                    10X:16pF±5pF

你说的那个接个1pF的电容是串起来的吧?会有效果吗?

网友D:
接个1pF的电容是串起来的吧?会有效果吗?

是串起来。当然有效果。

网友E:
晶振的部分不该用手去触碰,尤其是32768这种低频的晶振,本身起振时间就需要长一些,还有,有些人喜欢示波器探针拿来就不管晶振那个管脚量下去,这个习惯不是很好,还是要找到晶振的输出管脚(XTAL out)量测才是。
可以到振荡器原理上看看,晶振的输入管脚(XTAL in)是晶振启动的源头,讯号没晶振的输出管脚大以及稳定,况且源头都被干扰了,还要求输出要稳定,厂家只能又把初级放大倍率加大,加速回授快速稳定,芯片的晶振电路功耗是会上升的。

网友F:
32.768的电容可以大一些吧,我用22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