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稳压电源负载的问题

楼主:
刚刚用LM317做了一个线性稳压电源,想要的结果是输出12V。当我用电阻作为负载时,电阻值为>1K时,输出电压为12V左右变化也就几十毫伏。但我接在560是就只有5V了,我想接一个补偿带电路,使它一直处于12V,但不知该怎样接,期待高手指点!

楼主(2009-08-27):
上图填错了,是下面这幅。

网友A:
按图上参数,LM317的输出不到7V,不知为何?
电路中L1、L2很难带来什么好处,而增大C4可以得到好处,R1上并联1个电容同样会带来好处。
楼主所说的负载调整率很差的问题,应该去查一下C3上的电压是否足够。

网友B:
楼主根本没有标清楚输出端是哪里。负载也看不到。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问题已经解决。现在才发现原来《模拟电子技术》(康华光)功能很强大!
要稳定输出电压必须加一个反馈,而不是我想的在输出端架一个运放,加运放只会搞坏电源功率。:)

网友C(2010-07-13):
你那个反馈电路怎么设计的啊?我也遇到同样问题,能不能借鉴一下啊?

网友D:
按图中的参数输出电压=1.25*(1000+220/220)=6.93V ,不太明白。。。

网友E:
有必要那么麻烦吗?直接设定好输出12v就可以了,没必要加个运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