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FSMC地址输出问题

楼主(2009-08-27):
我最近使用STM32的FSMC发现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FSMC输出的地址信号整体向右偏移了一位,数据信号正常,例如我要向60004000H的地址写入1,通过示波器测量STM32的管脚发现实际输出的情况是向60002000H的地址写入1,通过其他的例子也同样证实了这个特点,搞得我的地址映射都要跟着变化,我的FSMC都是按照芯片资料上面说明进行配置的,况且16位的数据地址总线数据能够正常输出地址却发生偏移,不知道什么原因,不知道有没有碰到过这方面问题的朋友,还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问题在于你没有好好看手册,你想错了。

你还可以参考ST发布的开发板的线路图,ST网站可以下载:http://www.st.com/mcu/modules.php?name=mcu&file=familiesdocs&FAM=110

下面是STM32参考手册上有关FSMC地址映射的相关部分:

楼主:
以下是我的FSMC的引脚定义和总线连接示意图,请版主帮忙分析一下,是否存在问题,谢谢。
FSMC引脚定义:
  引脚    FSMC(NOR MUX)
  PE2-------------A23
  PE3-------------A19
  PE4-------------A20
  PE5-------------A21
  PE6-------------A22
  PE7-------------DA4
  PE8-------------DA5
  PE9-------------DA6
  PE10------------DA7
  PE11------------DA8
  PE12------------DA9
  PE13------------DA10
  PE14------------DA11
  PE15------------DA12
  PD8-------------DA13
  PD9-------------DA14
  PD10------------DA15
  PD11------------A16
  PD12------------A17
  PD13------------A18
  PD14------------DA0
  PD15------------DA1
  PD0-------------DA2
  PD1-------------DA3
  PD3-------------CLK
  PD4-------------NOE
  PD5-------------NEW
  PD6-------------NWAIT
  PD7-------------NE1
  PB7-------------NAVD
  PE0-------------NBL0
  PE1-------------NBL1

楼主:
FSMC的软件初始化里面是通过下面设置选择存储块还是还有其他的设置:
/*选择设置的BANK及片选信号*/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ank = FSMC_Bank1_NORSRAM1;

  /*设置是否数据地址总线分时复用*/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DataAddressMux = FSMC_DataAddressMux_Enable;
  /*设置存储器类型*/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Type = FSMC_MemoryType_NOR;//FSMC_MemoryType_SRAM;//
  /*设置数据宽度*/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DataWidth = FSMC_MemoryDataWidth_16b;
/* Enable FSMC Bank1_SRAM Bank */
  FSMC_NORSRAMCmd(FSMC_Bank1_NORSRAM1, ENABLE);

网友A:
你的存储器是什么?

楼主:
我的存储器是西门子的协议芯片,8位的双口RAM,STM32通过FSMC访问DPRAM,我这个是做profibus-DP从站来着,只是一般很少人用STM32做这个,一般都是用51来做。

网友A:
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把STM32的低8位数据线接地?把STM32的高8位数据线接到外部存储器的低8位数据线?不明白为什么要使用A16~A23,而不使用A0~A7或A8~A15?你到底是要用地址/数据复用,还是不复用?如果是复用总线,为什么没有地址锁存器?

:o :o :$

楼主:
我用的就是数据地址复用模式(我的片子是103VC只能采用复用模式),不用低8位数据地址线,只用高8位数据地址线就是为了省一个锁存器,SPC3带有地址锁存,NAVD接到SPC3的ALE引脚,SPC3侧是8位数据地址总线复用,再加上高8位地址线(其中的4位作为片选,4位作为地址线,SPC3总共1.5k空间只需12根地址线即可全部访问)。

网友A:
既然这样,为什么不使用STM32的数据/地址的低8位?使用8位外部数据宽度不是更好?这样还能够保证地址低端的连续性。

楼主:
使用低8位数据地址总线就需要加锁存器啊,使用高8位就是为了省锁存器,这个是由SPC3的读写时序决定的,而且板子的面积受到限制,加不下那么多东西了。我现在想知道为什么我的FSMC输出的地址会发生偏移,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是要软件设置还是要硬件修改,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关于地址偏移的问题,我在2楼已经说清楚了,而且还贴出了文档中对应的内容,你再仔细看看我贴出的表68的第2行。

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你会认为使用数据地址总线的高8位,就可以节省地址锁存器?而使用低8位数据地址总线就需要加锁存器?既然是使用的数据地址总线复用的方式,高8位(DA8~DA15)和低8位(DA0~DA7)都是需要使用NADV(即ALE)来区分是地址还是数据。

楼主:
硬件是别人设计的,搞得我现在写软件业很难受,从SPC3的时序图上应该可以看出来。

楼主:
ALE-地址锁存信号,由STM32的NADV提供;XRD-读信号,由STM32的NOE提供;XWR-写信号,由STM32的NEW提供。

网友A:
如果硬件不是你设计的,请你最好找设计人员谈清楚。关于地址偏移的问题,手册中写清楚了,你的硬件设计人员当初是不是想当然了?

你应该直接使用DA0~DA7,软件中设置使用8位的数据宽度。

楼主:
硬件现在已经不能改了啊,只能按这个做,没办法,我现在就是按照向右偏移一位的特点做的,比如我要向SPC3的0040H写值,STM32里面就是向60008000H写值,通过FSMC输出就是向60004000H写值,低8位地址没用,正好对应SPC3的0040H地址,不知道这样用有没有问题?

网友A:
当然可以这样操作,不知道你认为会有什么问题?

楼主位的问题是“为什么会产生地址移位”,想必这个问题你已经清楚了。

如果现在你一定要这样做,请不要把STM32的DA0~DA7接地,这样很容易损坏这些引脚。

不管怎样,强烈建议你们修改硬件,直接使用DA0~DA7,这样软件写起来可以省很多事情,也便于项目的管理。

楼主:
呵呵,谢谢版主的悉心指导,由于涉及到改版以及周期的影响,修改硬件已经不可能了,STM32的DA0~DA7不接地直接悬空吗?

网友A:
如果DA0~DA7配置为输入,可以接地,可是一旦配置错误,则很容易烧坏引脚。所以最好是外部接上拉电阻,大约10K~20K即可。

楼主:
呵呵,原理图上是接上拉电阻来着,我上面是简易版。

网友B:
ALE-地址锁存信号,由STM32的NADV提供;XRD-读信号,由STM32的NOE提供;XWR-写信号,由STM32的NEW提供。
引用 楼主:

提醒你一下,STM32的NADV不等于ALE,可能要加一个非门

网友C(2013-07-30):
SPC3协议芯片的外围芯片和处理器好多都没有选型:STM 32都是用51单片机。如过你们在PROFIBUS这方面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找我。我是西门子协议芯片的代理和推广商。QQ:254594509 刘占峰

网友D(2016-12-26):
引用 网友A:
既然这样,为什么不使用STM32的数据/地址的低8位?使用8位外部数据宽度不是更好?这样还能够保证地址低端的 ...

/*******************************************************************************
*   函数名称:
*   函数功能: SJA1000硬件配置初始化
*   参    数:
*   返 回 值:
*******************************************************************************/
void SJA1000_HardwareConfiguration(void)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FSMC_NORSRAMInitTypeDef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FSMC_NORSRAMTimingInitTypeDef  readWriteTiming;
    FSMC_NORSRAMTimingInitTypeDef  writeTiming;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B | RCC_AHB1Periph_GPIOD | RCC_AHB1Periph_GPIOE |  RCC_AHB1Periph_GPIOG, ENABLE);
    RCC_AHB3PeriphClockCmd(RCC_AHB3Periph_FSMC,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PE0 RESE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普通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上拉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NL  A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复用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上拉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3 << 0) | (3 << 4) | (7 << 8) | (3 << 14); //PD0,1,4,5,8,9,10,14,15 AF 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复用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上拉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复用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上拉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复用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上拉
    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0, GPIO_AF_FSMC); //PD0,AF12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1, GPIO_AF_FSMC); //PD1,AF12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4,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5,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8,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9,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10,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14,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15, GPIO_AF_FSMC); //PD15,AF12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7, GPIO_AF_FSMC); //PE7,AF12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8,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9,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10,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11,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12,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13,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14,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15, GPIO_AF_FSMC); //PE15,AF12

    //GPIO_PinAFConfig(GPIOF, GPIO_PinSource12, GPIO_AF_FSMC); //PF12,AF12
    GPIO_PinAFConfig(GPIOG, GPIO_PinSource10, GPIO_AF_FSMC);

    readWriteTiming.FSMC_AddressSetupTime = 0x0f;         //地址建立时间(ADDSET)为16个HCLK 1/168M=6ns*16=96ns
    readWriteTiming.FSMC_AddressHoldTime = 0x00;         //地址保持时间(ADDHLD)模式A未用到
    readWriteTiming.FSMC_DataSetupTime = 0x3c;                        //数据保存时间为60个HCLK        =6*60=360ns
    readWriteTiming.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0x00;
    readWriteTiming.FSMC_CLKDivision = 0x00;
    readWriteTiming.FSMC_DataLatency = 0x00;
    readWriteTiming.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B;         //模式A

    writeTiming.FSMC_AddressSetupTime = 0x0f;             //地址建立时间(ADDSET)为16个HCLK 1/168M=6ns*16=96ns
    writeTiming.FSMC_AddressHoldTime = 0x00;         //地址保持时间(A
    writeTiming.FSMC_DataSetupTime = 0x3c;                 //数据保存时间为60个HCLK        =6*60=360ns
    writeTiming.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0x00;
    writeTiming.FSMC_CLKDivision = 0x00;
    writeTiming.FSMC_DataLatency = 0x00;
    writeTiming.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B;         //模式A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ank = FSMC_Bank1_NORSRAM3;//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DataAddressMux = FSMC_DataAddressMux_Enable; // 复用数据地址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Type = FSMC_MemoryType_NOR;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DataWidth = FSMC_MemoryDataWidth_8b;//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urstAccessMode = FSMC_BurstAccessMode_Disable;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Polarity = FSMC_WaitSignalPolarity_Low;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AsynchronousWait = FSMC_AsynchronousWait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apMode = FSMC_Wrap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Active = FSMC_WaitSignalActive_BeforeWaitStat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Operation = FSMC_WriteOperation_Enable;        //  存储器写使能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 = FSMC_WaitSignal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ExtendedMode = FSMC_ExtendedMode_Enable; // 读写使用不同的时序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Burst = FSMC_WriteBurst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ReadWriteTimingStruct = &readWriteTiming; //读写时序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TimingStruct = &writeTiming;  //写时序

    FSMC_NORSRAMInit(&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初始化FSMC配置

    FSMC_NORSRAMCmd(FSMC_Bank1_NORSRAM3, ENABLE);  // 使能BANK1
}

版主,麻烦帮忙看一下,这段代码为什么NAVD没有任何变化呢?用示波器检测,无任何变化

地址用的是  0X6800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