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测试运放的失调电压和偏置电流?

楼主(2009-08-27):
对于失调电压,一般是设置一个很大的增益并且把输入短接。这时候的输出电压除以增益就是失调电压的大小。

对于失调电流,则是用一个很大的电阻接在反馈回路上。S1闭合时,测同相端的偏流Ip,S2闭合的时候测反相端的偏流In。

网友A:
楼主理论基础不错,但是没有实际经验。
楼主的失调电压测试方案没问题,不过参数有问题。比如失调电压测试时,需要根据具体运放的失调电压范围确定运放的闭环增益,否则无法获得精确数据。例如对于LM324测量失调电压,若电源采用正负5V电压,闭环增益采用楼主公式中的1000倍时,很多情况下出现输出限幅问题,主要原因是闭环增益过大。LM324的失调电压对于不同厂家的产品有较大的出入,一般在2~7mV之间,1000被放大后对应为2~7V,自然被限幅。所以需要根据不同的运放选择不同的闭环增益,使得输出电压处于最佳测试范围内。对于前例中的闭环增益,选择200~300即可。
而偏置电流/失调电流测试则有很大问题。主要原因是楼主选用10M欧姆的电阻,这个数量级已经接近一般印制板电阻的数量级,这时仅仅印制板电阻的影响就会造成极大的系统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