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用普通运放搭出仪表放大器呢,如AD620?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08-27):
只要使用3个低飘移运放即可,不过电阻需要精密调整。

网友B:
回复 网友A:
那比如用OP07做成的3运放仪表放大器,它的增益带宽积是单个OP07的增益带宽积么

网友C(2010-01-16):
不能,原因,误差太大

网友D:
共模抑制比要求不高的时候可以.
用普通电阻一致性不好,共模抑制比一般只有40~60db.

网友E:
和你要求的精度有关,仪放内部的电阻是经过精密校准的。

网友F:
理论上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