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uC7020用串口下载程序失败?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吗?

楼主(2009-08-27):
无法下载程序至ADUC7XXX系列的原因有很多,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确定
1.  检查电源是否满足要求。
2.  串口通信双向是否正常,RS232电平转换芯片的逻辑电平是否和ADuC7XXX兼容。即如果ADuC7XXX的供电是3.3V,则使用的RS232芯片也得用3.3V的芯片。
3.  PC机通信端口配置是否正确,如果不清楚实际的通信端口,可以在计算机的设备管理器里找到,如图1所示。对于一般的串口连接,通信端口应该是COM1,如果是利用USB转串口的方式,通信端口可能是COM3或COM4。一旦确定了通信端口,就可以到ARMWSD的Configure对话框中设置端口,并要将波特率设为9600,如图2所示。

5.  如果代码量大于64K,检查ARMWSD的版本是否支持这么大代码量的下载,这主要是针对FLASH大于64K的ADUC7032、ADUC7033、ADUC7128、ADUC7129而言的,建议您使用最新版的ARMWSD软件,新版本的ARMWSD性能会更好。
6.  ADUC702X系列单片机有两个UART串口,分别是P1.0(SIN) & P1.1(SOUT),P0.7(SIN) & P2.0(SOUT),上电后我们只能用P1.0和P1.1来下载程序,请检查您的端口连接是否正确。
进入下载模式的操作是否正确,操作步骤如下图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