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基于ZigBee的无线网络应用实例

楼主(2009-08-27):
By KuangJunBin

    KuangJunBin:如您对本项目感兴趣或者有任何疑问,欢迎与我一起探讨:   geforcefat@gmail.com。谢谢您的阅读!

一、
ZigBee自身优势
l
灵活的有效范围:有效覆盖范围10-75之间,可提供最高250kbps的数据速率,具体依据实际发射功率的大小和各种不同的应用模式而定,基本上能够覆盖普通的家庭或办公室环境。

l
省电:在低耗电待机模式下,两节普通五号干电池可使用6个月到2年,免去了充电或者频繁更换电池的麻烦。这也是ZigBee的支持者一直引以为豪的独特优势。

l
时延短:通常时延在15毫秒到30毫秒之间。

l
网络容量大且节点通信设置易于配置:每个ZigBee网络最多可支持255个设备,也就是说,每个ZigBee设备可以与另外254台设备相连接。

二、
ZigBee网络3种节点类型

1)
ZigBee协调点:它必须是FFD(全功能节点),一个ZigBee网络只有一个ZigBee协调点。它往往是有相对于网络中其他节点更强大的功能,是整个网络的主要控制者。它负责发起建立新的网络,发送网络信标,管理网络中的节点以及存储网络中节点信息等,网络形成后也可以执行路由器的功能。ZigBee协调点一般由交流电源持续供电。

2)
ZigBee路由节点:ZigBee路由节点也必须是FFD,它对于ZigBee网络来说是可选的,它可以参与路由发现,消息转发,通过连接别的节点来扩展网络的覆盖范围等。

3)
ZigBee终端节点:ZigBee终端节点可以是FFD或者RFD(简化功能节点),它通过ZigBee协调点或者ZigBee路由节点链接到网络,但不允许其他任何节点通过它加入网络。ZigBee终端节点能够以非常低的功率运行。

三、
ZigBee协议栈支持的3种网络结构

星形:简单,路由节点功耗较大,网络覆盖范围有限(1

Mesh:如下图

l
MESH网状网络拓扑结构的网络具有强大的功能,网络可以通过“多级跳”的方式来通信;
l
Mesh是一种特殊的、按接力方式传输的点对点的网络结构,其路由可自动建立和维护
l
MESH网络机构还可以组成极为复杂的网络,具有很大的路由深度和网络节点规模;
l
MESH网络还具备自组织、自愈功能。

四、
应用举例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无线星型网络,由一个网络协调器和若干个终端组成,并可以通过串口,由计算机调试和发送数据或指令。

这是一个全功能的网络协调信息中心。在本地,通过ZigBee协议控制和监测星型网/Mesh网内的全部终端。经由有线Internet接口、或无线GPRS接口,可实现远程控制。

KuangJunBin:如您对本项目感兴趣或者有任何疑问,欢迎与我一起探讨: geforcefat@gmail.com。谢谢您的阅读!

网友A(2010-10-21):
赞,其实我一直想不通一个问题,zigbee是一个协议,照理说,任何射频芯片都可以参照协议看做成zigbee的啊。为什么市场上,说就那么几种可以这样做,而且还必须是2.4G的,其他频率就不行了吗?
zigbee07 只使用于cc2450和zigbee06只适用于cc2430吗?为什么不能向下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