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verilog的VGA简单接口驱动

楼主(2009-08-27):
还是先看看它的接口连接电路:

标准VGA一共15个接口(拔下你家的液晶或是CRT显示器看看就知道了),真正用到的信号接口不多,就五个,HSYNC是行同步信号,VSYNC是场同步信号,VGA_RVGA_GVGA_B是三原色信号,这三个信号接口都是输入模拟信号的,所以它们都有相应的地线需要连接。我的这块FPGA开发板上面做的比较简单,直接用IO口去连接VGA的五个信号接口了,并且三原色信号接口输入的只可能是数字信号(01),因此驱动液晶屏上显示的颜色最多也就8种,一般来说,可以在FPGAVGA接口间加一个DA模块的设计,这样就可能实现65536或者更多种可能的配色效果。

看完接口电路,就看程序吧,这个程序要实现的显示效果很简单,屏幕是800*60015寸液晶)的,如图:

工程源码:

其他相关资料:

另外提醒大家注意的是:这个代码一定的时钟一定要用4腿的有源晶振,否则很有可能点不亮。如果遇到其它问题请跟贴说明,或者直接发站内信,或者在群里提问

网友A:
也想玩玩,整个游戏机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