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人帮指点一下关于检测380V交流电压的思路

楼主:
我所想测的电压是三相380V的电压.我想用在MCU上用LED显示出来
.
但是380V的电压不能直接测量,我先是在网上搜了半天,看了一些
资料,却是越看越复杂,什么求交流电的有效值啊,峰值啊.当然我这些我都不须要我只要能监测三相电压的每相的相电压值.要求不高.
~380V →整流→变压器→DC 0-5V →AD转换器 →MCU→LED

听人家说这中间还得有一个滤波过程.我就觉得有些奇怪.我用整流电路把它变成了直流了,不过如果不加稳压二极管的话输出波形虽然不是.........这里我只画得出来讲不出来.莫见怪.

DX们能否帮我看看我这图.

我这里TV的选择是不是应该选600V/5V的那种.我看一般万用表上测380V电压都是打有~600V档位上?

是否有这类电路图,借参考一下.

楼主(2009-08-27):
我这里有个文件是关于这方的电路图.但是我没有protel软件.不能打开.有谁能帮我打看.用画图重载一下给我看看?我在这里谢谢过

14 KB

网友A:
~380V →整流→变压器→DC 0-5V →AD转换器 →MCU→LED
整流之后,信号不能通过变压器传递。
只能先通过变压器,再整流。注意整流电压不能太低,否则误差太大。如果交流电压较低,又要误差小,就需要精密整流。不过这对楼主可能较困难。
我只要能监测三相电压的每相的相电压值.
要监测相电压,就要测量有效值。不过,有MCU,容易测。此时不能滤波。

楼主:
~380V →变压器→整流→DC 0-5V →AD转换器 →MCU→LED

精密整流,对我为什么比较困难呢?

网友B:
图在这,是个整流电路.

网友A:
因为你“听人家说这中间还得有一个滤波过程”。

网友B:
1:变压器用220VAC的就行了,相电压是380V,但是你的变压器是接在 (相线 - 零线).
2:AD带宽够的话,并不需要精密整流的,直接测正半波交流信号,软件的优势就在这里,
(记得那位大虾说过软件计算可以代替很多硬件电路的).
你用测得的正半波交流数据还可以做有效值表.

楼主:
我后来找了一个个ATT7026电能计量芯片,里面可以测量有效的电压值和电流值.但是呢这个没有整流桥,只是变压后就进入AD

网友A:
回楼上:
这样的输入电路,显然AD可以测量负电压,亦即双极性输入。此时当然不必整流。但多数AD只允许单极性输入,那就需要整流,或者采取其它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