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红外线传输数据能达到什么速度?

楼主(2009-08-27):
想在2个系统间做个短距离单向通讯,要求无线方式。用RF系列成本太高,想用红外方式,但目前都用38K的载频,实际通讯速度每秒100字节左右,实在太慢,不知道能不能快一点。

网友A:
常规遥控用器件就是这样了,想高速,用光纤接口类系统,短距开路收发也是可以的。

网友B:
常规红外通信方式(如38K的载频)的速率相当程度受制于其可靠性的考虑(其加入了一些可靠性处理技术),因为它的传输路径是开放的且极易受干扰(环境中的红外波段干扰是很常见的)。

网友C:
在环境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载频完全可以提高,速率也可以提高

网友D:
看一下电脑标准的红外接口,速度快啊。

楼主:
5楼,您对电脑的标准红外接口结构有了解吗?

网友C:
电脑的红外接口速率高,但是距离短

网友E:
有4MHZ的对管

网友F:
用38K的载频做到4Kbps没太大问题
和接收头有关系

网友:
标准速度是115200bps的,高速的是4Mbps。
某些单片机或CPU带的UART器件带有红外模式,加上收发器即可。

网友G(2010-03-11):
某些单片机或CPU带的UART器件带有红外模式,即IrDA,这个和遥控器的38K载波方式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