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产品开发中用汇编是不是比用C编程可靠?

楼主(2009-08-27):
大家都知道高级语言的代码率要比汇编低,而工控现场干扰大,那么这种情况下用汇编是不是比用C51要可靠一些(指单片机应用系统)?

网友A:
不能这么说。程序的可靠性主要由适当的程序结构、工艺流程以及方方面面的细节把握等的综合来决定,跟编程技巧和使用何种编程语言的关系不大,但一个设计水平不高的程序则很难说,这往往跟编程者对编程语言的掌握程度和使用恰当性相关,所以,用自己最熟悉、最擅长的编程语言编程是有一定必要性的,但高阶编程更应注意对程序整体结构和细节的把握。

网友B:
LZ是学生OR 教授。。。

网友C:
逻辑和PCB设计是关键,至于语言是其次

网友D:
程序(或软件)的可靠性(指外界干扰因素所致)在于其“容错性”,其实硬件设计的可靠性也存在相应的考虑。

至于程序自身的可靠性,理论上已证明不存在相关的灵丹妙药,只能在技术上加以最大程度的防范。高级语言由于其形式的规范性和可理解性,自然用其编出程序的自身可靠性要比低级语言强(前提是编译系统自身具有高可靠性)。

网友E:
主要还是软件容错的处理。与用什么语言无关

网友F:
如果你的编译器很烂,用汇编相对来说比较可靠,至少你可以控制。

网友G:
工控方面的东西还是用C语言好一些,因为工控方面的设备一般代码量较大,对编程语言的规范性要求较高,而且往往会增加一些功能之外的安全代码,如果用汇编,写代码的工作量会很大,而且比C更易出错。

网友H:
产品是否可靠,与开发者的水平、态度、对产品行业熟悉程度的关系,远大于编译工具。
从目前的状况来看,熟练掌握C语言和汇编语言,以C为主,把握大局;汇编为辅,处理关键点,能开发出最可靠的软件。
目前初步掌握C而不理解细节的程序员大量存在,很容易在软件里留存Bug。

网友F:
如果使用台系的MCU,要是用于要求较高的场合,最好还是用汇编可靠,
他们的C编译器做得普遍比较差,经常会出错。

网友H:
晕,awey瞧不起“国产单片机”
不过你所说的非常切合实际。即使是要求较低的场合,也建议用汇编。因为台系MCU对C编译器的支持资源也较少。
他们的仿真器也是,经常会出错。

网友I:
用德语的工控比日语的好,又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