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负5V的脉冲如何转为TTL(0-5V)的脉冲?

楼主(2009-08-28):
本人设计一放大电路,用+/-5V供电,需要在触发门限触发输出方波,现在可以输出+/-5V方波,需要和TTL(74LS123)接口输出固定宽度,如何将+/-5V的脉冲转化为TTL的脉冲?
以前在那里看到要用MOSFET.不能用三极管.我实验了是可行的.还有什么更好的方**

如果我输出的+/-5V的模拟信号可以直接比较输出TTL就更好了.

网友A:
一支4148加一支电阻,搞定。

楼主:
单向导通...对地电阻取信号...是简单..

网友B:
这个我也会,呵呵。2、3楼都经典

网友C(2013-07-31):
如果采用了IN4148输出的波形的信号下降沿会变差的,需要整形并且脉冲的占空比会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