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求助: 高速CAN收发器与通用CAN收发器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09-08-28):
高速CAN收发器与通用CAN收发器的区别是什么?
是否为高速CAN的收发速率不能很低,如5k,而通用的可以?
还有一种是容错的收发器,请问容错是什么意思?
谢谢

网友A(2009-10-06):
高速CAN收发器TJA1050最低好像是20K,
82C250可以到5K

网友B:
当上海地暖前景被看好的时候,说明上海地暖的发展机会来了,上海地暖的努力也有了机会,上海地暖想打造地暖的第一品牌也更进一步了。想快运物品就请找中铁快运,中铁快运以优质的服务得到客户的喜欢,中铁快运以诚信的态度得到客户的信耐,中铁快运是值得去托运的公司。螺旋板换热器相关资料,包括螺旋板换热器的图片,螺旋板换热器的使用方法,螺旋板换热器的保养以及维修都在螺旋板换热器网上。打好真空包装机的市场,我觉得应该就是打好真空包装机的价格,打好真空包装机的质量以及打好真空包装机的服务

网友C(2010-05-05):
高速CAN收发器TJA1050最低是60K,
82C250/251可以到0K

网友:
MCP2551可以达到1MBits/s

网友D:
高速: 两根线工作.
容错: 两根线125K,一根线降级,10K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