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出的问题,帮帮忙!!!

楼主(2009-08-28):
(无正文)

网友A:
未被调用的子程序,将起删除或注释掉就没有警告了。

楼主:
#include<reg51.h>
#include"DelayTime.h"
#include"Led.h"
#include"Buzzer.h"
#include"LowPower.h"
#include"UART.h"

//******************主函数********************

unsigned char usendnumber;
unsigned char uSendData;

main()
{
   /*
        LowPower_warn();        //低电压检测
        Led_ON();               //灯控制程序
    DelayTimeNms(200);
        Led_OFF();
        Buzzer_B();            //蜂鸣器叫
        uBeepN = 4;            //响2下
        StarLowPower_warn();   //上电检测电压
*/

        Uart_initial();
        usendnumber = 0x00;
        while(1)
        {
                if(usendnumber<3)
                {
                        uSendData = 0x27;
                        Uart_send(uSendData);
                        DelayTimeNms(50);
                }
                if(bReceiveFlag)
                {
                        Uart_send (uReceiveData);
                        bReceiveFlag = 0;
                }

        }

我已经在主程序里注释掉了呀!

网友A:
警告就源于你对调用被“注释”掉了。若想不出现警告,要么恢复调用,要么将子程序(函数)定义也一同注释掉。

楼主:
谢谢二楼,我把整个子程序屏蔽后就没这警告了,不过不能只在主程序里做一下什么就能不让它报警吗?
好像都去屏蔽这子程序有点不带劲

网友A:
其实你完全可以不理会这个警告,知道是什么意思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