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几年前DIY的东东:心电图机

楼主(2009-08-28):
这是我几年前DIY做的心电图机,通过USB与电脑连接,显示波形和分析都在电脑中完成。可以经常给自己和家人做个心电图检查。
电路部分就花了个做PCB的钱,100多。倒是买导联线和夹子,吸球花了700多,其实就是不锈钢片和屏蔽导线。

网友A:
LZ能来点介绍不 ?

网友B:
LZ这东西不错,软硬件架构能否详细介绍介绍呢?

楼主:
我这个是十二导联心电图,就是有十二路心电信号,实际采集时只要8路信号就可以了,I,II,V1~V6。其余4路III,aVR,aVL,aVF可以从I,II两路信号计算得到。
硬件上就是8路放大电路,用到了TI的运算放大器和仪表放大器。在进行8路信号的A/D转换,用的是430F133自带的A/D,并通过串口转USB的芯片和PC连接。
另外,就是心电图机需要在电源和信号上和外面的电路隔离。

PC上的软件就是把得到的信号数据显示出来,还有一些分析功能。

网友C:
楼主不妨把这个小东东组织个DIY,21IC应该可以考虑资助此活动的
因为楼主做过,技术上没有任何问题了,所以关键是把能把群体的DIY组织起来

网友D:
哦能不能分析脑电波?

网友A:
脑电波,心电图,  拿来测谎...

网友E:
心电算法是自己的方案吗?

网友F:
21IC网友中有做医疗类产品的,如果DIY的话,可以通过关系购买吸球、电缆和导电脂等,应该能便宜些。

楼主:
这个硬件也可以采集脑电波的,要配脑电的电极和导联线等。PC上的分析软件也是自己做的。
chunyang说的对啊,那个时候不知道,就去医疗器械公司买了,当时也感觉真是贵呀。

网友G(2010-09-23):
其实那些东西都可以自己做的。

网友H:
:o太强大了。

网友I:
搞点资料出来撒!!!

网友J:
现在才看见

网友K:
一堆线和一只盒子,

LZ介绍一下啊

网友L(2010-10-27):
好像很不错,咋没下文了呢

网友M(2011-11-02):
发个原图

网友N:
没说明  这样的图我也能发

网友O(2013-10-07):
跟电脑适配器似的

网友P(2016-07-26):
有共享下资料 就好了

网友P:
这个测出的数据精准吗

网友Q:
想买个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