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LTEK MCU]
在HT49R50A-1中, WDT计时器在什么情况下会被清除?

楼主(2009-08-28):
在HT49R50A-1中, WDT计时器在什么情况下会被清除?

相关下载

网友A:
工程师在软件设计中会在while(1)中清一次WDT。

网友B:
WDT计时器在下列三种情况下会被清除:系统Reset时、执行halt指令进入省电模式时及指令清除WDT计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