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的问题

楼主(2009-08-28):
我的电动车坏了,原因是我更换电瓶插头时将将正负极接反,造成控制器里P75NF75这个元件爆了,更换后现在的情况是一开电门,电机就运转,无法调速,那位高人帮我看一下,万分感激!!!
  电路图如下:

网友A:
图片如何看清楚

楼主:
用图片编辑放大啊

楼主:
难道就没人能帮帮我吗?唉..........

网友B:
电池接反,损坏的元件可能很多,也可能没有.只有靠你自己慢慢找吧

你刹下车,看电机会不会停, 如果会停,494没有损坏的可能性很大.
再测量一下494的3脚电压,看调速时有没有变化.如果电压恒高,324损坏的可能性很大.

一般IC损坏的可能性稍大,你换个324,494试一下.

网友C:
电源接反的话..就从电源先查起啊....7812先看看...然后看看324.......

网友D:
想不到会有这样的电路图!!
也想不到这种电路的核心元件是TL494!!

电池反接损坏可能很惨,如果是48V电池,后果更加严重。我觉得应该一块一块地查清电路的工作性能,逐步找出损坏元件并更换。。。。。但是,车辆是非常讲究安全的,最好将原电路换了。半可靠半不可靠的东西,不用为好。

网友D:
在安全面前不要怕麻烦,不要怕花钱。不然, 一旦出事,代价要N倍于原来的节约!!!!!!!!!!!!!!!

网友B:
电动车只要刹车不失灵, 安全问题倒不算太大.

网友E:
控制电路的电源断了,检查一下作短路保护用的线路或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