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IAP 方案请教 谢谢!!急!!!

楼主(2009-08-28):
如下要求:
1.支持IAP升级
2.每次更新新的版本的时候,必须把原来版本保存,防止新版本有问题,可以通过硬件复位还原到原来版本。

我有三个方法:(以下方法省略向量表映射步骤)
1. 将FLASH分为三个区(运行区A,临时下载区B,备份区C)
   (1)首先将新版本下载到B区,当要更新新版本,首先将旧版本拷贝到C区,然后将新的版本B区拷贝到运行区。如果下载的程序有问题,再将C区程序拷贝到A区。(缺点速度太慢,来回大量的FLASH拷贝,客户无法接受)

2. 将FLASH分为两个区(运行区A,非运行区B)
   (1)每次将程序下载到非运行区B,然后运行,此时非运行区变成运行区,下次下载就要下载到A区,每次下载A,B区交互更替,程序通过标志记住自己运行在A区或B区
(缺点:由于A区和B区地址空间不一样,A区下载的文件RoBase设置和B区的不一样,导致A区的升级文件bin和B区的升级文件bin不一样,每次升级前要确定升级的bin文件,客户也很难接受)

3. 将FLASH分为两个区,程序在RAM运行
    FLASH只是作为代码的保存区,根据不同要求,选择不同FLASH区的代码,将其拷贝到RAM运行(问题:RAM空间太小,是不是可以外扩,达到这个目的,是如何外扩的,有这方面例子吗,谢谢)

通过FSMC外扩RAM,能将程序放在这个地方跑吗?如果放这个地方KEIL要如何设置ROM的地址?

1,2方法试过,3还没有,谢谢

网友A:
从实现的角度看,3个方法都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