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中“转矩提升”的定义

楼主(2009-08-28):
电机的电压降随着电机速度的降低而相对增加,这就导致由于励磁不足,而使电机不能获得足够的旋转力。为了补偿这个不足,变频器中需要通过提高电压,来补偿电机速度降低而引起的电压降。变频器的这个功能叫做"转矩提升"。
这个定义中电压随速度的变化到底是降低还是增加,麻烦请教

网友A:
变频器的输出,不是简单的V/F控制,其原因在于:对于导步电机,其转子获得转矩的前提是,转子机械角速角与定子电磁角速度具有一个差值, 该转矩正比于定子励磁电流,正比于绝对转差值,反比于转子电枢电阻(转子电流的频率一般仅几Hz,交流电阻忽略,如趋肤效应,临近效应等), 因此, 当机械转速要下降到额定值的一半,变频器输出的频率应该比额定值的一半还大些,具体大多少,得跟据电机额定出力时的绝对转差值计算. 这个才是主要因素.

网友A:
对于同步电机, 则不存在转差值,只需适当补偿阻性损耗即可

楼主:
开始对概念理解有误了,谢谢昂,上面仅指的V/F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