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门知识05】和你一起了解隔离变压器

楼主(2009-08-28):
  拥有两个或两上以上独立分开的线圈的变压器都可以叫隔离变压器,因为初级和次级已经完全分开(隔离),是通过磁场来传递能量。
  由于分开后,人不可能再接到“市电火线”,相对来说,变得安全了。
  至于50W的功率和出现短路的情况,首先要说明:短路是要绝对的避免,功率越大越要避免,功率越大的变压器耐受短路的时间越短!因为短路后功率会急剧增大(一般数倍、数十倍于额定功率),会很快损坏。
  不过,开关电源或者高频变压器则不一定害怕短路,因为那些一般都设计有保护电路。
  另外,隔离后也不等于绝对安全,因为变压比为1比1(或者较小)的隔离变压器的输出电压可能会高于36V,当你同时接触两根线时,任会有电流流过你的人体。

  要知道为什么要用隔离变压器,首先要先了解我国的供电系统,我国的供电系统在供给低压用户时,一般采取三相四线制,中性线接地,通俗点,就是到居民家的电线,一根是相线(火线),里另一根是零线,它是和大地同地位,当人体由于触及热底板时,就会使电流通过人体,和大地构成回路,造成触电危害,如果使用隔离变压器,就会安全些,因为初级和次级是通过磁场交换能量,没有物理上的硬连接,就算人体触及带电的物品,也会因为人体和大地同地位,而使带电部位的电位为低电位,不会引起触电危害。
  使用隔离变压器要注意两点。1,变压器的次级两端都不能接地,2人体不能同时触及次级两端,否者,就有触电的危险

网友A:
“拥有两个或两上以上独立分开的线圈的变压器都可以叫隔离变压器”,严格来说还不够。

网友B(2011-09-29):
楼上有道理,按GB4706.1国标的安全隔离变压器定义:向一个器具或电路提供安全特低电压,必须使用至少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等效的绝缘材料将其输入绕组和输出绕组进行电气隔离的变压器。
   这也就是说对变压器的爬电距离有了较高要求,一般来说,抽屉式的骨架安全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