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门知识02】和你一起看看无线电波的画像

楼主(2009-08-28):
人们在研究波的时候,总是要给它画一个看得见的“像”――波形
1-1画的是正弦波,它是一种规则的、起伏的、平滑的、形状不断重复的波。这种波随时间按正弦规律变化。(图中标示的波长是错误的,应该
是0-360长度为一个波长,图中已经有了360+90)

正弦波具有振幅、频率、相位三个要素。振幅是波峰(或波谷)到横座标的距离;频率是单位时间内完成振动的次数;相位用以表征波形上各点的相对位置,它是用角度的大小来表示的,从一个波峰(或波谷)的一周为360度(2π弧度)。
波是最简单的波形,也是最重要的波形。它是研究各种无线电波的基础形式。但无论什么样的无线电波,都有频率和波长两个基本参数。知道了波长可以求频率,知道了频率可以求波长,因为无线电波的波长乘以频率等于光速。频率用f表示;单位为赫兹(简称赫),用H
z表示实际应用中,常常需要使用更大的单位:千赫兹(KHz)、兆赫兹(MHz)。他们之间的关系是:
1千赫兹=1000赫兹
1兆赫兹=1000千赫兹=1000000赫兹
  频率的倒数称为周期。显然,周期是波振动一次所需要的时间,也就是一个波峰(或波谷)到下一个波峰(或波谷)经过的时间,用字母T表示,单位为秒。在实际应用中,无线电波周期的数值往往比较小,需要使用更小的单位毫秒和微秒。它们之间的关系是:

  另一个基本参数是波长。波长指波在一个振荡周期内传播的距离,用希腊字母(λ)表示,单位为米。波长决定与振荡的频率和波的传播速度:
  任何频率的无线电波,在真空中传播的速度均相同,波速可视为一中常数,因此,波长和频率是成反比例的:波长越短的无线电波,它的频率越高:波长越长的无线电波,它的频率越低。

网友A:
转载请标明,且注意其是否有误。

图中波长似乎长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