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线路板的简易加工图片展【转载】

楼主(2009-08-28):
今天在网上闲逛发现好牛X的一个电路板的加工流程哦,方法虽然土点,但是蛮不错的
  如果产品生产的数量较少,大型的电子厂家就不愿意为你生产加工。即使愿意为你加工,你的加工费将因为数量小变得非常非常的昂贵,甚至仅仅加工费就远远超过成品板的价值
  但是,有时又需要生产几十、几百块板,难道你用电烙铁一个一个的焊接?那样成本也会很贵。
有没有一个低成本的方法呢?有,只要有电饭煲就可以了。请看以下组图:

  先将电子元件插在电路板上并放好,注意先插小元件,注意压平元件;

  插好的板一定要放在稳妥的地方,防止碰翻元件掉落;

  将焊锡条放入锅中用电炉加热到全部熔化,有条件的可以安装自动温控器,也可以测量温度,温度一般在250-350度之间为宜。
  如果条件都没有的话,就只有通过经验来决定了。大家可以看见图中熔化的锡象镜子一样反光,有清晰的倒影。(用干硬纸皮拨开锡面一个空间)。

  还需要松香水。松香水就是将松香放入酒精中熔解即可。酒精易挥发,注意控制浓度好象是浓茶的样子即可。浓点、淡点问题都不是很大,请根据实际经验定。

  先用金属的夹子(卖馒头面包的几块钱的就可以用,没必要买专业的)夹住板先浸一个松香水,注意松香水不要打湿电路板正面。

  再将板放进熔化的锡炉,注意不要紧张,虽然下面有三百度的高温,但你的手在十几个厘米外,非常安全的。

  先拨开锡面的锡渣,让线路板底面均匀接触锡面,此时有吱吱声和烟雾。将焊接时间控制在2到3秒左右。

  拿起线路板,看看,效果非常好,接着做下一个吧!

  下图中有一块中有很大的连接,锡陀,这是焊接时间偏短或者锡炉温度低的原因。

  如果线路烫起泡,则是焊的时间偏长或者锡炉温度高。焊好的板,元件不会掉了,可以乱放。

  以上动作并不难,很简单,试一下就会了,但是,请大家注意安全,锡炉本身要放在非常稳妥的地方,注意什么东西都不要掉进锡炉(特别是浸板时要注意,防止板掉进锡炉。
  声明:本站不对大家的模仿带来的任何损失负责,请小心小心再小心的操作!

  参考经验:
  选用口径小的锡炉,可以一次投入较少的焊锡(一般要保证有5CM左右或者更深的深度)。否则,可能第一次要放入400元以上的焊锡哟!
  锡炉加热和冷却的过程分别需要30分钟到2个小时的时间之久,所以,请提前做好准备。
  有条件的可以用自动温度控制器控制锡炉温度。本站有几个转让,去商城特价处理区找看还有没有。
  以上图说明,用电炉也可以当作锡炉完成大量的焊接工作。

网友A:
真TMD的牛,不是一般的牛。

网友B:
这是个好办法,但是切脚咋弄呢?

网友C:
切脚更好办,拿到砂轮机上......一会工夫......

网友D:
:L:L:L:L:L:L有这样牛的人,就有这样牛的帖。

网友E:
这个方法好呀!

网友F:
上大学时电子工艺实习时看过浸焊的录像,但没干过。大家对“钳工”这个名词很不熟吧?俺直到今天仍然记得在学校的工厂做钳工实习的情景:手工锻造,沙模铸造,45#钢的热处理。。。。。前辈师兄纯手工做的锤子,真看不出来那是在虎钳上用锉刀锉出来的。

网友A:
手工锻造:是锻工
沙模铸造:是铸造工
45#钢的热处理:...

这些与钳工的关系不大。

网友G:
我们锻造后一段时间,打架都是B突然把A抱住,然后狂喊C来把A墩粗……

网友H(2009-10-01):
请问浸过松香水后,浸焊时怎样避免零件象爆炸一样飞出?

网友I:
确实牛得很

网友J:
很久以前见过如此做黑白电视主板的!

网友A:
11楼,还真有你的

网友K:
这个和普通的过锡炉差不多吧!很多小厂,没有波峰焊,都在用这种方法!

网友L:
买一个小锡炉贵不了多少.

这样搞不安全的因素比较多,还是免了好.

网友M:
没错,上面那么多大的锡炉大概就是几百块而已,带恒温功能的。
弄个盆子,容易打翻,底也容易穿。

网友N:
买一个小锡炉贵不了多少.

这样搞不安全的因素比较多,还是免了好.
引用 网友L:

同意!

网友O:
是很牛,但是应该先把元器件脚剪短,这样不浪费焊锡,钱哪

网友P:
很早就有很多人这样做了,不过还得说一声牛.

网友Q:
早看过了,典型的山寨厂的工艺。。。。。。。。

网友R:
如果两面都有元件怎么办?恐怕就不行了!

网友S:
9楼: 上大学时电子工艺实习时看过浸焊的录像,但没干过。大家对“钳工”这个名词很不熟吧?俺直到今天仍然记得在学校的工厂做钳工实习的情景:手工锻造,沙模铸造,45#钢的热处理。。。。。前辈师兄纯手工做的锤子,真看不出来那是在虎钳上用锉刀锉出来的。

我们就自己锉过……不是以前……手都起泡了……~

网友T:
啥也不说了,强人到哪都是强。。。哈哈

网友U:
呵呵,看来还有很多人没有见过这个,有点规模的小公司的单面板都是这样干的,从焊锡炉里出来还要补焊的,印象相当深刻。

网友V(2009-11-02):
这个方法不太可靠吧?

网友W:
真强啊,见识了

那位高手有贴片PCB的简易焊接方**

网友X:
真是很牛,效率还不错。

网友Y(2010-01-10):
哥们你总么不用负铜条锤出一PCB了

网友Z:
太夸张了吧

网友AA:
方法土了点,不过确实比较实用

网友AB:
:lol是个很不错的法子
可以很好的弘扬山寨制造
不过小量生产也是可以借用的

网友AC:
不错啊!业余使用可以啊!

网友AD:
太牛了!! 没见过

网友AE:
到了那个状态,东西要出,资金很缺,不搞也要搞了.

网友AF:
小批量的生产

网友AG(2010-02-19):
当初在华东走访客户时也看到过。

网友AH:
呵呵 只要能融锡条 就成

网友AI:
不知道合格率是多少

网友AJ:
lz不该搞设计 去搞射击比较好  手会不抖

网友AK:
这样整电饭锅的底不会穿吗?

网友AL:
还有这样焊的啊!第一次就长了见识!牛!

网友:
等待高手曝光BGA封装的简易焊接方法。嘿嘿嘿嘿!

网友AM:
BGA封装的焊接其实很简单的,但必须要有对应的工具才行:(很容易买到的,也都不算贵)
1、热风枪
2、和BGA管脚对应的钢网
3、合适尺寸的锡珠
4、有BGA返修台就更好了,不然对位、定位很麻烦

焊接方法就是:
1、清理:清理BGA芯片上的残锡(新IC不用);
2、植球:放上钢网,对好位置,把锡珠倒上去,锡珠就会掉进焊盘对应的洞里了,然后把剩下的锡珠收起了,用热风枪吹融锡珠即可;
3、焊接:把钢网拿开,把植好球的BGA放在板子上,对好位置,并定位好,然后就是拼命的吹了:lol
4、检查:通过PCB上预留的探针检查对应线和电源、地之间的二极管特性,就可以判断出是否焊好、短路了

实际上,用标准锡珠和钢网的话,只要对位、定位没问题,一般都能一次就焊接成功的。

网友:
承教了!谢谢!不过我还是不太敢自己焊,毕竟基本上BGA封装的芯片大概没有几个少于100块的吧。

网友AN:
回4楼,有切脚机啊!

网友AO:
:D                                                                                                    犀利,有开拓精神啊

网友AP(2010-04-13):
这个就是搞一个锡炉,将焊锡融化就可以了,我在公司有时候就在用,关键是锡炉温度要够的

网友AQ:
同锡锅一样嘛!

网友AR:
实用,只要细心,可以保证安全,质量也不差。

网友AS:
暈  圖片看不到,估計是我網絡的問題

网友AS:
看了看文字說明,確實很大膽,不過代價有點高,並且不安全

网友AT(2010-07-09):
呵呵,又回到了大跃进时代。

网友AU:
牛人真是越来越多了:D

网友AV:
一般小的电子加工厂为提高产量多采用此方法,只是锡炉比以上大很多罢了!

网友AW:
试过这样做的路过

网友AX:
我对你真是无语~~~牛

网友:
好是好!建议一定要有大人看着才能做!

网友AY:
:D这种做法,和手工浸锡炉是一样的原理,只要注意安全就可以了。

网友AZ:
真的很佩服,真的。。

网友BA(2010-08-12):
回到原始社會

网友BB:
一些小的电子厂都是这样做的。只不过是用锡炉

网友BC:
有一定的学习价值,比较牛

网友BD:
小米加步枪时代

网友BE:
见识了,真牛啊

网友BF(2010-09-12):
适合工业生产!

网友BG:
未成年人看完勿回家模仿,在高手或楼主的陪同下使用。。。

网友BH(2010-12-29):
我*!这不是一般的牛

网友BI(2011-02-27):
楼上说的是,买个小锡炉就没过贵,还有松香水也是有现成的卖,不用自己做,调的比例不好过锡效果不好。

网友BJ:
不太安全!

网友BK(2011-04-09):
牛人 不是一般的牛

网友BL(2011-12-05):
呵呵,开眼界了

网友BM:
简单的单面板还可以
不过操作技巧很关键

网友BN:
简单实用

网友:
真的牛B啊、、、、有创意

网友BO(2012-06-25):
连焊空焊上锡不良肯定大把,每块都要补焊